[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不开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主板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无电流变化(无电流)。经用万用表量测发现VBAT短路且对地阻抗为0.2,处于完全短路状态。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当遇到主板某线路短路时,最常用到的是感温法。此单板是VBAT线路短路,用程控电源加一个3.8V电压到该线路(程控电源上显示电压被拉低到0.7V,电流为2.2A以上)。同时用手触摸整块主板,发现U5901处发烫,拆开屏蔽盖查看U5901无外观烧焦痕迹,结合电路图、版位图分析U5901和C5910损坏引起VBATT短路的嫌疑最大,而其线路对地阻抗为0.2处于完全短路状态,此状态大多为电容损坏、二极管损坏所引起的,且C5910容值为47U的大电容容易损坏,综上分析为C5910损坏。

华为P8 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8 不开机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5910后,短路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

  在维修短路板时,首先先上电以感温法进行判定,这种方法定位快。但是也有些差不多完全短路的板无法使用感温法判定,只能用欧姆法进行量测,根据线路经过的各个IC的旁边的电容进行量测,量到最小的值则可缩小故障范围,而完全短路则一般为电容等元件失效较多。

网友:
楼主是华为售后吗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的共享,也感谢迅维这个大家园

网友:
这个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纸吗,谢谢

网友:
楼主能把图纸分享出来吗。

网友(2018-11-25):
大电流可以,小电流就难搞了。

网友:
这个电容容量大,损坏发热厉害,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