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不识别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不识别SIM卡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卡1、卡2均不识别SIM卡。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进入拨号界面,按*#06#,查看IMEI号是否正常。

  (2)升级软件,排除软件异常引起的故障。

  (3)目检SIM卡座外观是否异常,测量电压、时钟、复位等信号线。

  2、定位过程

  (1)进入拨号界面,按*#06# 发现无IMEI号。

  (2)给单板上电漏电流正常,目检主板器件外观无异常。

  (3)使用射频工具和射频软件检查主卡(U3301)、副卡(U5801)通信状况,发现主卡所有频段均无发射功率输出(U3301无输出功率),而副卡所有频段的发射功率正常。量测CH0_TCXO_IN、TCXO_IN0(时钟) RF0_VO1_2P2、RF0_VO2_1P8、VOUT13_2V85(供电)  VBIAS_1P2 (偏置电压)均无异常,初步判断为U3301损坏。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301后OK,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对于该类故障维修应首先排除软件故障、SIM外观不良。

  (2)对于卡1、卡2均不识卡的故障可先拨打*#06#查看IMEI号是否正常,IMEI号异常单板可先检查射频发射、接收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天天接的活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