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耗电快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耗电快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电流为200MA。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该主板故障为SIM卡1不读卡、耗电快。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电流为200MA,VBATT短路,用感温法摸到2G PA U5901发烫,拆U5901后短路排除,但依旧漏电0.3MA。

  (2)此故障板漏电0.3MA,运用红外热成像仪无法定位到故障点,所以只能运用压差法定位故障。

  (3)确定漏电网络:在未加电的裸板上,用程控电源对L1501外加一个4V电压。若没有漏电则说明VBATT网络漏电;若依旧漏电说明VBAT-SYS电压网络漏电,可知此故障板为VBAT-SYS网络漏电。

华为P8耗电快维修 图1

  (4)测量动作:

  技巧是红表笔固定在最靠近VPH_PWR电压输出端,黑表笔逐个点测各元件接VPH_PWR网络端(A、B、C、D、E ……),然后比较电压大小,最大的电压处元件肯定发生漏电。当然,理论电压值与实际测量值还是有差距的,而且测量电压还会时不时发生一些波动。遇到此种情况需要反复测量,最后确定几处较大的电压再进行测量比较,最终确定漏电故障点。这些均需要自己在实战中总结经验。

华为P8耗电快维修 图2

  (5)打开SGD查看PCB布线器件图(如下图),以下是华为P8顶层、底层VBAT电压和VBAT-SYS网络上器件分布图,经过测量VBAT-SYS电压网络上所有器件的压差,然后比较压差大小,最终确定C1507处测量点相对压差最大。

华为P8耗电快维修 图3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经反复测量,最终确定C1507处电压为0.047mV,跟其它点对比起来,此处压差最大,为单板上最大漏电压处;拆除C1507后不漏电,更换新物料后不漏电,确定漏电故障修复,重测CBT OK。

  4、经验总结

  压差法维修技巧:

  (1)用程控电源进行供电(可观察电流情况),运用FLUKE 8845A(6.5位高精度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

  (2)红表笔固定在最靠近VBAT-SYS电压输出端,黑表笔逐个点测各元件接VBAT_SYS网络端(A、B、C、D、E ……),直接读到的值即为此处压差。

  (3)压差法适用于所有终端产品。

网友:
点位图能分享吗

网友A:
我刚看了下  FLUKE 8845A 的万用表 ,这是工厂或者大的维修公司用的,

网友B:
还有红外线热丞相  好贵

网友:
还是那个点图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红外线热丞相  好贵

2千多,看是苹果版还是安卓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下  FLUKE 8845A 的万用表 ,这是工厂或者大的维修公司用的,

也有土豪,任性的。

网友:
分析得很精湛。

网友(2017-05-30):
压差法讲解的很透彻。。学习 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FLUKE 8845A的表,比我的BGA焊台都贵。

网友:
这文章写的透彻,含金量高。楼主的思路清晰,膜拜

网友:
其实华为里边的高级工程师也是特别厉害的!!压差法第一次听到过,看来真是孤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