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小电流维修案例(一)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小电流维修案例(一)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故障描述按开机键无反应,不开机。使用程控电源上电按开机键电流停留在34mA,此故障为开机小电流,加载无映射端口。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此问题一般为小系统未开启,CPU未工作,需量测:

  a、VBAT/VBAT_SYS主供电;b、PMU输出电压;c、晶振输出19.2M主时钟;d、复位。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相关器件外观正常。

  (2)对地短接TS3007强制加载无huawei.1.0端口。

  (3)量测VBAT/VBAT_SYS电压均为4.0V OK。

  (4)量测PMU输出电压,无异常。

  (5)量测TCXO3301主时钟(R3305)两端电压PIN4脚0.6V,PIN3脚(C3322)0V,说明TCXO3301时钟输出异常(无示波器)。

  (6)更换TCXO3301加载OK。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TCXO33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开机30MA的板,先确定小系统有工作(可否加载),小系统未工作涉及哪些芯片未工作,每个芯片工作必须满足:供电、时钟、复位,排查便可定位故障。

网友:
楼主真是老司机了 修的如鱼得水

网友:
我举得;楼主绝对是在售后或工厂工作的,从维修案例的编辑方面来看 ,可以说就是一个资深的维修人员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

网友(2016-12-22):
没有电路图,先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没有C311有影响吗

网友:
这分析精准,楼主是在售后或者工厂干的吗?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精准

网友(2017-01-22):
国产机实修贴很少,多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