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小电流维修案例(二)

楼主(2016-11-15):
华为P8(双4G高配)开机小电流维修案例(二)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整机按开机键5s后,屏幕无任何显示,且机子也无振动,给单板上电后,无漏电流,再点开机触点,程控电源显示68mA电流,松开触点,并未掉电。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开机小电流,有一部分为软件故障导致,排除软件后,再从硬件进行测量。

  2、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无异常现象。

  (2)打开加载工具,点击USB Map,然后一端点击TS3007,另一端接地,同时连接USB线,并无USB端口出现,排除软件故障。

  (3)测量主板主要工作电压的对地阻抗,并无异常现象。

  (4)给单板上电,未按开机键测量实时时钟(X1200)的电压,一端为0.9V,另一端为0.68V,属正常现象。按开机键后测量主时钟(TCXO3301)的电压,一端为2.83V(VOUT13_2V85),另三端(CH0_RFIC_19M2、CH0_AFC_PDM、GND)为0V,其中CH0_RFIC_19M2这路电压异常(正常为0.42V)。将其更换后,故障依旧,判定U3301损坏。

  如下图所示: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3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部分开机小电流,按开机键电流直接跳到100mA左右的,且松开开机键掉电的可能存在短路,测量时需注意。

  2、按开机键电流从0慢慢跳到100mA左右的,且松开开机键也不掉电的,需测量各路供电电压(特别是时钟电压)。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个HUAWEI  P8 是不是都存在U3301  TCXO0331 晶振损坏导致的呢

网友:
这个时钟是给中频提供时钟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