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mac os和Windows7双系统

楼主(2016-11-18):
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哪些型号可以使用U盘安装Windows 7
MacBook Air (2011年中-2014年初)
MacBook Pro (2012年中-2014年中)
Mac Mini (2011年中-2014年末)
iMac (2012年-2014年末)

备注:上面时间之前的苹果电脑需要光驱安装
   2015年初以后的苹果电脑只支持Win8.1/Win10

准备以下工具或文件
1,Windows 7 64位 官方原版镜像;
2,8G 或以上的USB 2.0 U盘 (不支持3.0的U盘)
提示:只支持家庭版,专业版,和旗舰版,不支持企业版,也不支持任何32位的Win7系统
微软MSDN官方原版Windows镜像(可在此网站下载http://www.itellyou.cn/)
前期设置

1,如果可能,尽量去掉电脑上的其他USB设备,包括U盘,有线鼠标等。
2,给Mac电脑接上充电器,进入系统偏好设置-节能器-电源适配器。
把电脑设置为永不休眠,并且去掉"如果可能,使硬盘进入休眠"
开始安装Windows7

1,插入空白U盘
2,打开Boot Camp助理(可以只电脑右上角搜索)
同时选择1,2项继续,选择win 7镜像,继续

3,下载对应的Windows驱动
或者在下面的地址下载对应的驱动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NhXyg 密码:rmbu
下载完成后把BootCamp文件解压,并把所有文件复制到WIN 7系统U盘的根目录下。$WinPEDriver$(文件夹)
AutoUnattend.xml
BootCamp(3个文件夹全部复制)
4,再次打开“Boot Camp 助理”,然后点按“继续”。仅选择“安装 Windows 7或更高版本”选项。
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

5,重启后自动进入安装界面,根据提示继续

6,安装Windows 驱动

至此双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参考资料&说明
1,Apple Boot Camp 官方支持 https://www.apple.com/cn/support/bootcamp/
2,安装Windows 7或更低版本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5016
3,Apple BootCamp官方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apple.com/zh_CN/downloads/bootcamp
4,bootcamp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NhXyg 密码:rmbu
Mac型号对应Boot Camp 驱动版本
苹果电脑型号和年份可以在关于本机查询,也可以登录Apple官方网站输入Serial No.(序列号)查询
查询地址: https://checkcoverage.apple.com/cn/zh/
提示:什么A1278,A1466,A1502等这样的不是真正型号,只是外壳模具号码而已
MacBook Pro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MacBook Pro 13/15寸 2016年末

6.1.6570

ISO

MacBook Pro 15寸 2015年中

6.0.6136

6.0.6136

ISO

MacBook Pro 13寸 2015年初

6.0.6136

6.0.6136

ISO

MacBook Pro 13/15寸 2014年中

6.0.6136

5.1.5640

5.1.5640

U

MacBook Pro 13/15寸 2013年末

6.0.6136

5.1.5640

5.1.5640

U

MacBook Pro 13/15寸 2013年初

6.0.6136

5.1.5621

5.1.5621

U

MacBook Pro 13寸 2012年末

6.0.6136

5.1.5621

5.1.5621

U

MacBook Pro 13寸 Retina 2012年中

6.0.6136

5.1.5621

5.1.5621

4.0.4326

U

MacBook Pro 13/15寸 2012年中

6.0.6136

5.1.5621

5.1.5621

4.0.4255

光/U盘

MacBook Pro 13/15/17寸 2011年末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MacBook Pro 13/15/17寸 2011年初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MacBook Pro 13寸 2010年中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Book Pro 15/17寸 2010年中

5.1.5621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Book Pro 13/15/17寸 2009年中

4.0.4033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Pro 17寸 2009年初

4.0.4033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Pro 15/17寸 2008年初/末

4.0.4033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Pro 15/17寸 2.4/2.2 GHz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Pro 15/17寸 Core 2 Duo

3.0.0

光盘

MacBook Pro 15/17寸 镜面

3.0.0

光盘

MacBook Air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MacBook Air 11/13寸 2015年初

6.0.6136

6.0.6136

ISO

MacBook Air 11/13寸 2014年初

6.0.6136

5.1.5640

5.1.5640

U

MacBook Air 11/13寸 2013年中

6.0.6136

6.0.6136

5.1.5640

U

MacBook Air 11/13寸 2012年中

6.0.6136

6.0.6136

5.1.5621

4.0.4326

U

MacBook Air 11/13寸 2011年中

5.1.5621

5.1.5621

4.0.4131

U

MacBook Air 11/13寸 2010年末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Book Air 13寸 2009年中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Air 13寸 2008年初/末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MacBook 12寸 2016初

6.0.6427

6.0.6427

ISO

MacBook 12寸 2015初

6.0.6136

6.0.6136

ISO

MacBook 13寸 2010中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9末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9初/中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8末 铝合金外壳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8初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7中/末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6年末

4.0.4033

3.0.0

光盘

MacBook 13寸 2006年中

3.0.0

光盘

iMac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iMac 21.5/27寸 2015年末

6.0 6237

6.0 6237

ISO

iMac 27寸 5K 2015年中

6.0 6133

6.0 6133

5.1.5769

ISO

iMac 27寸 5K 2014年末

6.0 6133

6.0 6133

5.1.5769

U

iMac 21.5寸 2014年中

6.0 6133

5.1.5722

5.1.5722

U

iMac 21.5/27寸 2013年末

6.0 6133

5.1.5640

5.1.5640

U

iMac 21.5/27寸 2012年末

6.0 6133

5.1.5621

5.1.5621

U

iMac 21.5寸 2011年末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iMac 21.5/27寸 2011年中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iMac 27寸 2010年中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iMac 21.5寸 2010年中

4.0.4033

4.0.4033

光盘

iMac 21.5/27寸 2009年末

4.0.4033

4.0.4033

光盘

iMac 20寸 2009年中

4.0.4033

3.0.0

光盘

iMac 20/24寸 2009年初

4.0.4033

3.0.0

光盘

iMac 20/24寸 2008年初

4.0.4033

3.0.0

光盘

iMac 20/24寸 2007年中

4.0.4033

3.0.0

光盘

iMac 17/20/24寸 2006年末

4.0.4033

3.0.0

光盘

iMac 17 2006年初/中

3.0.0

光盘

Mac Mini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Mac Mini 2014年末

6.0.6136

5.1.5769

5.1.5769

U

Mac Mini/Server 2012年末

6.0.6136

5.1.5621

5.1.5621

U

Mac Mini/Server 2011年中

5.1.5621

5.1.5621

4.0.4131

U

Mac Mini 2010年中

4.0.4033

4.0.4033

光盘

Mac Mini 2009年初/末

4.0.4033

3.0.0

光盘

Mac Mini 2007年中

4.0.4033

3.0.0

光盘

Mac Mini 2006年初

3.0.0

光盘

Mac Pro (台式主机)

电脑型号

Win 10 64

Win 8/8.1 64

Win 7 64

Win 7 32

Win XP 32

Win安装方式

Mac Pro 2013年末

6.0.6136

6.0.6136

5.1.5640

U

Mac Pro 2012年中

5.1.5621

5.1.5621

光盘

Mac Pro 2010年中

5.1.5621

5.1.5621

4.0.4033

光盘

Mac Pro 2009年初

5.1.5621

5.1.5621

4.0.4033

3.0.0

光盘

Mac Pro 2008年初

4.0.4033

4.0.4033

3.0.0

光盘

Mac Pro 2007年初

4.0.4033

3.0.0

光盘

Mac Pro 2006年中

4.0.4033

3.0.0

光盘

网友:
描述非常全面

网友A:
我只想问如何做出macOS跟Caption EI 在一个uU盘里。

网友B:
下面的这个对应驱动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这个对应驱动很实用

对应的机器型号比较全,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如何做出macOS跟Caption EI 在一个uU盘里。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麻烦大师科普下,难道“Caption EI”不是mac os的一个版本代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麻烦大师科普下,难道“Caption EI”不是mac os的一个版本代号?

Caption EI版本号是10.11,macOS 版本是10.12,以前叫做OS X,现在改mac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ption EI版本号是10.11,macOS 版本是10.12,以前叫做OS X,现在改macOS.

学习啦!不过两个版本放到一个u盘理论上应该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啦!不过两个版本放到一个u盘理论上应该可行。

理论上可行,淘宝上有卖U盘。直接拷贝只会引导一个,不会出现第二个安装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淘宝上有卖U盘。直接拷贝只会引导一个,不会出现第二个安装界面。

我以前试过不行的,只能考一个进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试过不行的,只能考一个进去的

经过制作可以双启动的,普通启动+EFI启动,或者双EFI启动也可以,那样U盘要分成3个区,制作过程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经过制作可以双启动的,普通启动+EFI启动,或者双EFI启动也可以,那样U盘要分成3个区,制作过程有点麻烦

有时间可以吧制作过程发到论坛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可以吧制作过程发到论坛里,大家学习一下

普通启动+EFI启动制作过试验也成功,苹果的双启动还没制作过,哪天等把苹果的双启动也试验了再发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启动+EFI启动制作过试验也成功,苹果的双启动还没制作过,哪天等把苹果的双启动也试验了再发个帖

好等着你的苹果双启动,如果成功了就厉害了

网友:
很好的双系统资料

网友:
装苹果的不需要驱动,苹果机器会自动下载的

网友F:
我WIN7做完···重启后  进WIN7会出现WINDOWS 未能启动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WIN7做完···重启后  进WIN7会出现WINDOWS 未能启动 唉

再重新做一遍试一下,哪一个地方没有搞好,什么机器型号?

网友:
现在好像不让自动下载驱动了   只能手动了  ,前段时间不能自动下载问下苹果客服  ,只能手动了  ,不知道会不会恢复

网友G:
楼主有做苹果启动盘的制作没 ,  我基本都是直接互联网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做苹果启动盘的制作没 ,  我基本都是直接互联网恢复

某宝有卖成品的,不会制作的话可以买一个,论坛也可以搜到相关教程

网友H(2016-12-23):
这个方法好像比以往的简单了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法好像比以往的简单了不少

是已经简单了很多了,好好学习一下这种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已经简单了很多了,好好学习一下这种方法吧

没机子练手

网友:
苹果的不好启动  要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