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最近经常上不去网

楼主(2016-11-15):
我自己的苹果6最近出现,WiFi开着连着好好的,网络就是上不去,断掉,时好时坏,有时打开网页要等会才进去,以前没有这样的,网络路由器没问题,我自己判断是不是wifi芯片本身坏掉了

网友A:
怎么买分呀  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先看电线部分有没有开路,然后再判断WIFI芯片问题,个人建议,我也是个小小白

网友:
先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B:
信号会不会变弱呢  有可能是WIFI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查一下wifi芯片工作条件,如果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D:
建议查WIFI芯片供电部分  没有问题就换芯片试下

网友:
不会是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不一定是WIFI芯片的问题,螺丝松啦就会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买分呀  知道的告诉下

你说的是下载分吧,在快捷导航---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会不会变弱呢  有可能是WIFI芯片有问题了

不一定是WIFI芯片的问题,螺丝松啦就会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wifi芯片工作条件,如果不行就换芯片吧

不一定是WIFI芯片的问题,螺丝松啦就会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查WIFI芯片供电部分  没有问题就换芯片试下

不一定是WIFI芯片的问题,螺丝松啦就会经常这样!

网友:
WIFI芯片最后是经过螺丝位链接到机壳上去的,这里松动就会经常断网。你这个故障可以搜索到WIFI信号证明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是;螺丝松就是芯片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WIFI芯片的问题,螺丝松啦就会经常这样!

意思是螺丝固定芯片?

网友:
你说的螺丝松动是指wifi天线吧,连接机壳用螺丝固定的,但这个应该不会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