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小通病?

楼主(2016-11-15):
上次修个B470 待机偏高。打阻值正常 换芯片。待机降低了点 还是高。按开关能正常使用没有理会了 后来返修。换芯片 还是不行。准备MOS管 电感 电容一锅端了 想想这种铁壳电容宏碁的容易坏 换了待机正常。搞定了 今天又接一个 一样的故障。
芯片
通病

网友:
B470小通病铁亮管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B470通病,大多人都知道

网友:
B470铁壳MOS管特别好坏,是个通病

网友:
ACER的里面是超级电容,不是铁壳的

网友:
是联想,怎么有宏基

网友:
说的是系统供电的电容?

网友:
铁壳是所有机型都比较容易坏吧

网友:
铁壳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B470的最大通病是 CPU供电
待机部分通病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