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30H 主板型号itx-m100-618 触摸式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6-11-15):
触摸式工控一体机主板 型号itx-m100-618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但测试开关电压正常跳变。
由于该工控机是国产所以未找到图纸只能盲修
测试待机电压均为正常。
剩下各位就看看图片吧!记得给分哦!哈哈

网友A:
电容短路啦    电容接得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B:
这个什么供电?输出多少?

网友:
电容短路啦啊,楼主很细心啊。这要是我拿到手里盲修,肯定就放弃啦,

网友:
无图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一般我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用图说明,打字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供电?输出多少?

输出是11.9V下边是12v就这样子

网友:
短路电容在什么位置,待机还是触发电路

网友:
学习啦,好久没来过了,不过我是小白。

网友:
我也接了个学校的多媒体教学一体机,弄不了,忘了在论坛里喊一嗓子了,在我这“住院”两周后,放弃了!

网友:
没图纸靠的都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啦    电容接得是什么信号呢

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这个玩意短路,会发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