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203h黑屏,指示灯一蓝一橙自动跳

楼主(2016-11-15):
v203h黑屏,指示灯一蓝一橙自动跳,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刷刷看.

网友:
驱动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刷刷看.

在基地找了两个程序一个刷了指示灯不亮,一个刷了跟原来的问题一样一蓝一橙的

网友B:
两种接口,都分别试一下接信号是什么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种接口,都分别试一下接信号是什么现象

接信号黑屏,电压指示灯一蓝一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信号黑屏,电压指示灯一蓝一橙

如果能正常开关机,那你查查接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开关机,那你查查接口吧

不能正常关机,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正常关机,按开关没反应

那程序可能有问题,或板上有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正常关机,按开关没反应

实在不好修,换个通用板也可以的,迅维淘宝店就有,很便宜。

网友:
把屏线拔掉看看,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把开关拔掉试试看   或耆 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开关拔掉试试看   或耆 刷个程序

开关排线已经拔下了,在论坛找了两个程序一个刷了灯都不亮,一个刷了一样的毛病

网友:
定了一个驱动板回来的途中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换上好了么?

网友:
为啥不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换板子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有电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