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棘手的Y460P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11-15):
Y460P 第二代I3    ATI显卡   机器拿来故障是能触发 跳变也正常就是屏不亮 外接也不亮,心想显卡有问题?拆机 处理显卡 半小时过去。裸板上电能触发 跳变也正常 接屏。。晕不显示。难道显卡报废?就又换了一只显卡 问题依旧,然后就测量显卡所有供电0.9V 1.1V 1.5V 1.8V等等都正常 郁闷中啊  这个屏数据直接通显卡里面的 不知道LVDS正常工作 要满足什么条件啊

网友:
看一下显存,这款机子显存易坏

网友:
显卡旁边的两颗显存换掉试试。

网友:
显存有通病好像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怎样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