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5时充电时不充电

楼主(2016-11-15):
bq24735时充电时不充电,刚开始故障是开机后掉电,保护隔离不过第一个管g不够导通条件,直接换一个735够g级电压够了24v,没在掉电了,开机也正常充电也可以,测试了很久发现突然不能充电了,插适配器检测不肯定检测不到就没法开机吧只能用电池来开机,(这是猜测因为插适配器不可以开机也没法充电估计是没检测到适配器)acdet分压电路也换了,用几个小时又不能充电了,

网友A:
怀疑还在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B:
G.S极之间有没有软击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还在保护隔离部分.

acdet在不正常是是3.3我换了个分压电阻用了几个小时充电正常又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S极之间有没有软击穿啊?

acdet在不正常是是3.3我换了个分压电阻用了几个小时充电正常又不能用了,软击穿?

网友C:
是华硕的本本吗?华硕有几款充电电路很奇怪的,把保护隔离充电管都换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华硕的本本吗?华硕有几款充电电路很奇怪的,把保护隔离充电管都换试下吧。。。

三星370r5e.隔离第一个g级老是达不到导通条件

网友D:
我修到过一次是735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过一次是735坏了

楼主怎么检测出来的?

网友F:
在故障的时候挨个把电压测测看有显示出问题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检测出来的?

检测电阻正常  但是输出的电源好(ACOK)信号会掉

网友G:
我有台也是不充电。。BQ24735 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台也是不充电。。BQ24735 没思路了

恩看了下很多24735有这个问题在求解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阻正常  但是输出的电源好(ACOK)信号会掉

哪里坏?问题是?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故障的时候挨个把电压测测看有显示出问题的吗。

acdet2.8v正常,20脚19v 16脚5.9v acdrv就是不够24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台也是不充电。。BQ24735 没思路了

每个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阻正常  但是输出的电源好(ACOK)信号会掉

你是说acn acp输出检测都是19v acok就是不输出?那acok应该满足什么条件才输出尼?n管红笔放d黑笔放s有1400多阻值,反之d放黑笔,s放红笔有400多阻值,是n管吧?那为什么两边都有阻值尼?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