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55不认适配器

楼主(2016-11-15):
谁知道E555不认适配器是什么情况, 换了还几个原装适配器都可一开机但是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机,
Lenovo

网友:
?不到一分钟就关机是 不认适配器吗

网友:
那不关适配器的事吧,查下其他的看看

网友:
花钱送修吧,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吧

网友:
故障可能是笔记本主板问题。要专业维修店铺去修了。

网友:
估计他意思是插上适配器不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