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1.08然后一会跳到1.25cpu 39脚1.05电压也接线有了,中间量过一次

楼主(2016-11-15):
联想b460开机1.08然后一会跳到1.25cpu 39脚1.05电压也接线有了,中间量过一次,各个电压都有,求大神,,mos换过了

网友:
没有看懂呢,呵呵

网友:
这款通病铁皮MOS管的事儿,换完不行再换个CPU看一看

网友:
不显示吗?

网友:
cpu换过没  cpu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测一下CPU 。供电有没有,估计都是铁壳场馆坏了

网友:
电压正常电路应该是正常的,先刷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cpu换过了,跳到1.08等一会跳到1.3不动了

网友:
不显示,桥也加焊过了,不行

网友:
修过通病   看下CPU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