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报警提示

楼主(2016-11-15):
这个原因是显卡信号检测不到,加焊北桥 就可以解决 !

网友A:
这个基本属于 简单的通病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属于 简单的通病了 &……

版主是在干嘛?回复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是在干嘛?回复三次

网络延迟 有时候 造成的多次回复 已经删除

网友:
那 是集成的?

网友:
AMD能跑电流基本上就是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