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GPS电路

楼主(2016-11-15):
6代GPS电路

网友:
就一个图片  也没分析过程   没啥用

网友A:
这种资料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资料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怎么没用?有这个可以指导维修吧?

网友:
这样的帖子没太大意义。就一个简单的框架图,没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