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pj 能和MS5VJ通用吗

楼主(2016-11-15):
我原来的是MS3PJ 通电发烫,掏了一个回来,发现是MS5VJ 换上去依然发烫,不输出电压,不知道是不能通用发烫,还是板子自身有问题
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下 两个芯片能否互换 …… 看下后级有无短路等

网友:
这个是待机芯片么?如果是的,3V和5V是不一样的~不要弄错了~

网友:
通用的,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