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不触发

楼主(2016-11-15):
接到一台华硕X402C的机器  此机器比较新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  故障不触发,  才开始接到机器的时候开亮机了一次,最后就触发不了。  主板上面待机有5V没有3V  此机器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所以也不知道有无3V是否正常。 还有这个机器的IO是BGA封装的,真是不知道无从下手了。有谁修过这个机器麻烦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
补充下:这个机器  待机是没有3V的   我刚才用风枪吹了下BGA封装的IO   可以开机了,但是放哪里一会  又不能开机了,风枪继续吹下,又能开机。此机器没有图纸  真不知道直接换一个IO能不能好,还是其他地方引起的?华硕的机器真难搞。求大声指点下

网友:
测完三加二加一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的东芝L700也是不触发!

网友:
5V触发后3v才出来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