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维修

楼主(2016-11-15):
                                                             技嘉GA-H61M-DS2 REV:3.0维修
主板型号:技嘉GA-H61M-DS2  REV:3.0

故障:开机反复掉电
维修过程:按INTEL 6的时序,开机掉电多数是缺少电压,或者主板电压保护。 测VCC1_05_PCH,VCC1_8_PCH正常,VCCSA电压为为0V,故障锁定。测U1 10脚电压为0.15V (不正常,正常应该为0.9V左右),测2_5LEVEL正常有2.5V进来,换分压电阻之后故障解决。

实物图:

网友:
有图有分析,学习了

网友:
却无法前往千万vv我

网友A:
我这块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换了也不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块主板是门电路不出0.9V……2.5V分压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有图就是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    要多发这种东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LZ技术可以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

网友B:
我这块换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换了也没用。。。

要测主板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好理解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不知道遇到多少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