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I2725品牌台式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6-11-15):
联想品牌机型号为:家悦I2725,使用的主板为:L-ARS760CE V1.0 AM3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不显示,此主板开机不显首先测试内存供电:1.5V,CPU供电1.0V左右,总线供电1.2V,桥供电1.12V。几大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果断上BGA北桥虚焊多。已修到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北桥虚焊可能是散热片太小。修了几块有一块1个多月返修还是同样问题加焊OK,其它还没有返修。各同行朋友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AMD的通病,北桥虚焊

网友:
不错,不过我也修过很多

网友:
amd 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