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 卡LOGO

楼主(2016-11-15):
看到网上有好多类似的问题没有解决,有些把独显取了也还是卡LOGO。
我的这个机器开始是掉电,多开几次后就正常了,更换HM55后,掉电的问题解决了。进了一次系统重起就卡在LOGO不动。测量独显电压没有。PU3 OZ8111  3脚ON无开启电压,

GFXON是由U39发出,1脚有电压,2脚没有电压,DGPU_PWR_EN#信号把2脚电压拉低了,我就把Q52取掉,等于是把2脚强行拉高,独显电压出来了,机器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修的好。加分

网友:
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独显本来就有问题,在系统里看到独显是没有驱动上,后来我干脆在BIOS里边改成了集显。运行正常,

网友:
恩 修的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