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HP 450 不开机

楼主(2016-11-15):
机型:HP 450
故障:偶尔能亮机,偶尔0.3A

拆机,发现是二修机器,D6998已拆,还飞了一个19V过去。

先恢复原样,拆掉飞线,焊回D6998,通电 测得P15V0A电压13.5V左右,

按开机键,0.001不触发,测待机3V,5V正常。开关3.3V正常,按开关高低跳变。
直奔EC,测供电3.3V正常,VCC按开关测1.5-2.5V,不正常。

顺藤摸瓜P3V3S,来到这里测P3V3A ,3.3V正常,P3V3S:1.5-2.5V一直不停跳动。
测Q567、Q558,G极只有2.6V,不正常,测R1053  1有13.5V多,2只有2.几V,电阻看得出被焊过,拆下测阻值正常。
测Q561的CORE_PWEN#,有3.3V,按开关低电平,拆掉Q561后P3V3S 恢复3.3V,开机显示。

更换Q561后开机正常,试机正常。

最后附上某宝买的图纸

一贱终。情 + 2

网友:
不错,这板子的图还要买吗

网友:
楼主杠杠的  加分

网友A:
图纸 论坛是有的 不用淘宝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719-1-1.html

网友:
HP修的少,图纸都不太会看了

网友:
图纸还能用的上 谢了

网友:
小小白   学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论坛是有的 不用淘宝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719-1-1.html

嗯嗯,,当时一搜没认真找,,以为没有。。

网友:
楼主很牛啊,秒杀这样的故障

网友B:
“直奔EC,测供电3.3V正常,VCC按开关测1.5-2.5V,不正常”这是什么样的思路想到这点的?请大师分享!

网友C:
楼主请问Q561拆下来它的阻值对吗?

网友:
楼主思路真是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Q561拆下来它的阻值对吗?

阻值是560多,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奔EC,测供电3.3V正常,VCC按开关测1.5-2.5V,不正常”这是什么样的思路想到这点的?请大师分享!

触发后正常要3.3V,他这里1.5-2.5之间不停的跳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赫赫

网友:
已给楼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