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16vw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6-11-15):
品牌AOC型号2216vw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然后拆机测量屏供电只有0.2v,然后看了一下驱动板,屏供电是通过q601转换过来的,q601已经明显烧毁,然后拆除后,打了一下屏的主供电对地值正常,然后直接短接q601的ce极,通电测试,指示灯和屏幕都是一亮一灭白屏,看来屏还有问题,拆开屏背板,打了一般主要测试点的对地值都正常,郁闷中、、、、、、后来观察发现c504和其并联的电容c505和c506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比c505和c506的颜色更深一下,然后拆除c504然后测量c504明显不正常,数值如图片,然后把电路板和其它的装好,开机正常显示画面,故障修复。

网友:
高手高手好眼力

网友:
楼主好眼力,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供电管拆了直连,看来还是可行的

网友:
眼力真好,原来是电容短路导致q601烧坏。

网友:
屏关不了了吧

网友:
正常使用,不会出现关不了

网友A:
C504 Q601在板子上起什么作用的 我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04 Q601在板子上起什么作用的 我小白

c504,滤波电容,q601给屏幕供电的转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04,滤波电容,q601给屏幕供电的转换管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
好眼和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是大神   没说的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好眼神,功力足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