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维修请教

楼主(2016-11-15):
今天修一台三星943nwx显示器,现象是不开机,拆开测量电源板15v输出那里测到有14.6v,5v是正常的,然后开启有3.2v了,觉得是驱动板问题,就把驱动板拆出来,1.7v有了,5v也有,开启也是正常的有3.2v电压,这个按键板是触摸板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来求助下

网友:
拆下触摸板看看,有腐蚀吗?在维修中发现,这个型号的触摸板大量的腐蚀,原因不详,处理腐蚀,一般都能恢复。

网友:
刷程序试试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可以写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