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们帮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6-11-15):
(图片)

网友A:
这是个温控报警电路,有个324比较放大

网友B:
是的,是个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温控报警电路,有个324比较放大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个温度保护电路

保护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应该是正常时13脚做小于12脚时输出高电平,mos管导通

温度过高时13脚大于12脚,输出低电平,mos管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正常时13脚做小于12脚时输出高电平,mos管导通

温度过高时13脚大于12脚,输出低电平,mos管截止

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辛苦楼主

应该是正常时13脚做小于12脚时输出高电平,mos管导通

温度过高时13脚大于12脚,输出低电平,mos管截止

网友E:
按照直观的电阻分压 13脚电压就比12脚电压高。。。当13脚热敏电阻阻值变小时 13脚的电压就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照直观的电阻分压 13脚电压就比12脚电压高。。。当13脚热敏电阻阻值变小时 13脚的电压就下降

RS应是个负温度的热敏电阻,看到RS-PHOT就一直把它看成了个PTC电阻,妹的,怎么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RS应是个负温度的热敏电阻,看到RS-PHOT就一直把它看成了个PTC电阻,妹的,怎么也看不懂

这个电路用在温控上的吧

网友:
热敏电阻比较器。。控制pq10.12的热保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