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被拉低了,但是风扇不转何解,求老鸟指教

楼主(2016-11-15):
一块顶星的G31,没图纸不懂查了。
接电有待机5V,开机5V有被拉低,但是风扇仅仅颤动一下,接下来怎么按开机键都没反应了,绿线则持续0V

网友:
短路了,查下各项供电

网友:
拔掉4pin线试下

网友:
电源绿线接地是0V开机状态。

网友:
查供电芯片

网友:
电源短路保护了

网友:
小4pin拔掉在看

网友:
触发后断电,绿线为低电平,为电源保护,基本上都是12v短路;触发后断电,绿线为高电平,为主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