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30U 卡LOG

楼主(2016-11-15):
今天修一台 联想T430U的电脑 板号DA0LV3MB8EO 客服拿过来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到LOG画面就死机了 键盘
USB都不能用 刷BIOS 都一样问题 3个BIOS我都刷了 有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有修到吗
有谁知道 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谢谢 急
刷BIOS

网友:
查外设,先网卡 声卡 等。不行就看桥。

网友:
卡 LOGO 查外设 或者桥

网友:
外设 桥 还有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那个usb供电短路

网友:
卡LOGO不是光刷BIOS就能好的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