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E主板自动触发到不认独显维修

楼主(2016-11-15):
维修主角:华硕M2N-XE  V3.00维修时间:2016/11/15 深圳
故障现象:自动触发不显
今天接到一台式机说不开机,接机通电试机自动触发不显示。换电源一样判断主板问题报价开始维修。主角:

1、通电自动触发一般是什么短路造成,通电先目测发现网卡灯亮起,手摸网卡芯片烫手心想有戏网卡短路,第一步拆网卡大炮伺候

2、网卡拆掉再通电不自动触发了,开机跑码D5/D3循环跑。重拆内存条开机跑2A报警没有装显卡。装上显卡再通电还是跑2A报警不认独显

3、测试显卡工作条件,量PCI-E X16  复位:A11 3.2V正常,电压:B1脚 12V 正常,A9 3.3V正常,时钟:A13 A14脚为0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0.4-1.6V电压,找时钟芯片,没有找到。这个是AMD单桥主板时钟集成在桥里面。修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桥坏了。
4、准备干桥,这时又想到会不会是BIOS文件的问题,先去华硕官网下载一个BIOS文件,正好BIOS下载列表里面有一个0211文件为解决特定显卡无法显示问题。果断下来。(下载过程就不讲了不知道是我的网络问题还是什么好慢,最后用手机用4G网络下载的挺快)
5、刷BIOS过程就不讲了。刷后装上通电第一次开机还是不行,清CMOS后再开机奇迹出现了。

6、总结,自动触发看一下网卡先目测,刷完BIOS后要清除一下。顺便把BIOS传上来。

网友:
图片上传后变色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桥要完蛋呢!

网友:
图片真模糊

网友A:
是呀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贴时是看得清楚的,发布后就变成这样了。编辑了几次还是一样。可能是我的网络问题

网友B:
修板时是要先放下COM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时是要先放下COMS电

没有刷BIOS之前放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贴时是看得清楚的,发布后就变成这样了。编辑了几次还是一样。可能是我的网络 ...

估计是的吧

网友:
NV无时钟刷BIOS能行的,,好厉害啊,,,如果换成我,国焊桥,,,然后不显一脚踢进垃圾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