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不能触摸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5):
昨天接了一台ipad air 不能触摸,没摔过。问客人怎么坏的,他说充了一晚电第二天就发现不能触摸了,重启,刷机都没用。今天果断拆机,换新触摸屏之后故障依旧,放大镜观察主板上触摸座子没有异常,风枪300度拆开接口边上的屏蔽罩。测量发现触摸芯片的主供电没有,查看电路图发现是由主电源芯片直接供给,折腾了一上午换电源芯片故障排除,测试其他功能也完全正常。

网友:
充电 把电源芯片充坏了  好脆弱啊

网友:
还是有这等 事啊

网友:
ipad5电源也这么脆弱呀 现在对苹果的机器真是没信心了 昨天一天换了3个mini1电源

网友A:
iPad5的电源IC有点贵    是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5的电源IC有点贵    是吧 楼主

是的,我没敢买过,都是找坏板拆用的。

网友B:
这种问题是电源IC引起的少之又少。你是运气好遇到了。换电源IC好的。很多情况都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修平板要心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是电源IC引起的少之又少。你是运气好遇到了。换电源IC好的。很多情况都不是电源的问题。

兄弟有什么高见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7-02-28):
这故障真奇怪呢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换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C:
这样的机器 不能按常理来  电源管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器 不能按常理来  电源管的地方太多了

嗯,不按常理来的机器最难修了,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