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6 和95835通用吗

楼主(2016-11-15):
手上有一台Samsung370 板号 BA41-02176A不出cpu供电 但cpu会发热 想换供电芯片95836但手上只有95835 不懂通用吗有那位换过么
cpu
芯片

网友A:
应该不通用
will1200
哎...只能去订一个了 放一边算了 谢谢版主回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通用
哎...只能去订一个了 放一边算了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好像没通用的啊,查半天了

网友(2016-12-20):
我也想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肯定不通用

网友:
有没有代换成功的 我现在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