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 不触发

楼主(2016-11-15):
acer 5552G 不触发 待机3 5V 1.2V 都正常 按开机 待机瞬间被拉为0 求大神告诉这是什么问题?
不触发

网友:
测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很可能有严重短路的

网友:
测一下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南桥 RTC 晶振 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广达的吧?找它的升压部分看看

网友:
看下二级的电压的对地有无问题

网友:
刷bios 查ec工作条件 我一般判断EC有没有满足工作条件是插上电池看能不能充电,能充ec大部分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