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意想不到的奇葩故障,想知道结果的可以来观摩一下

楼主(2016-11-17):
一台M4050,板号DV14-HR-MB 48.4IU15.011 10315-1,显卡216-0809024,桥HM67,I3二代处理器。来时时触发亮机,时触发掉电,时不触发。亮机后也认不到硬盘,不触发时按住开关三3以上就可以触发亮机。亮机后按开关关机时发现不能彻底关机,只是屏灭了,而板上的大电感电压都在,包括CPU供电与集显供电都存在。这么多故障点,是不是很奇葩呢。  不管那么多,先刷个BIOS试试看,结果你们懂的,依然是上诉的故障。。后来一想不是不认硬盘么,先解决硬盘问题,从硬盘供电入手,一般是5V_PWR转换过来的,所以直接量PL4103电压,只有4.2V,明显偏低,为了确定是不是万用表不准确,又测了一下3D3V_PWR这个电压,稳定的3.3V,可以确定是5V_PWR偏低,到这里可以想到为什么时触发进不触发了,肯定和这5V_PWR电压偏低有直接关系。此进思路直接跳到这个电压反馈上的来个电阻,先测一下电阻是否正常。把PR4116取下来测得32K,图上写的是33K,再测PR4120是21.5K,和图上写的一样。那就找个33K 的电压装到PR4116的位置上吧,装上后5V_PWR正常了,稳定的5V。现在每次按开关都可以触发了。而且也可以认到硬盘,并正常进系统。以为维修结束了,但现在高兴还早,请看下文分解!

上面提到的不能彻底关机这个问题依然还在。这时到论坛上疯狂的下了几个BIOS刷上后没有用。故障依旧。。。脑袋开始发热了,就感觉一定是桥的问题,就现在比较懒,根本不想动桥。既然都刷了不下3个BIOS了,肯定和BIOS无关了。休息一会,出去见个风去了。。。。。。。半小时过后回来打算换桥的时候正好看到左手边有一个4M的BIOS芯片,何不换个BIOS芯片刷上看看呢,(这里只是报着试试的心态,都认定是桥问题了,心想刷完肯定不会好)。刷完后安装到板子上,结果证明是我错怪了桥,换个芯片刷上后可以正常关机了,原机的BIOS是25Q32B,我用W25X32替换后OK。 罪魁祸首居然是原机的BIOS芯片不良导致。小小维修经验,希望能帮大家少走些弯路。最后上几个图,把好用的BIOS程序以及图纸点位一套全部贡献出来。

网友:
电阻变小了?

网友:
最后是BIOS芯片有问题。那个33K电阻是误判了吗?

网友:
写的不错,以后多发点技术贴

网友:
33K  32K相差不大 没关系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BIOS芯片坏的

网友:
2楼的你到底有没有在仔细看,不换33K电阻硬盘供电5V能正常么?问的那么可爱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看到故障感觉是bios,不过芯片问题可能确实要等没辙了才死马当成活马医

网友:
这样的BIOS它又能开机?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