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X250 主板号一样 BIOS能通用不?

楼主(2016-11-15):
X240 X250 主板号一样 BIOS能通用不?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版号一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   但也有特殊的

网友:
有一定的区别 找不到匹配的可以刷写测试

网友:
应该不是完全一样吧,联想还能这么玩?

网友:
板号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刷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