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S 报警掉电,疑似通病

楼主(2016-11-15):
维修一台未来人类笔记本,型号T5S,板号6-71-P6500-D03

故障为进PE 报警,3个指示灯跟着一闪一闪的,过一会就掉电,进BIOS也一样,但是掉电之前能进入系统就不会报警掉电了,蓝天代工的这类机型有个通病,就是独显出了问题也会报警掉电,但是该机进入系统能正常识别独显,所以排除独显故障。由于该机EC带程序,EC程序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刷EC程序需要特殊工具,有的话可以刷,没有就只能买剪板EC,换了就正常了。
现附上EC内部程序

 会员138882300鑫豆2025-1-3 20:57
 会员5954592元2023-10-3 21:36
 会员9434142元2023-6-4 13:59
 会员9434142元2023-6-4 13:59
 会员6243452元2023-1-8 11:10

网友A:
我也 有一台一样的 ,不过推掉了,学习了

MSI
MSI

网友:
这个东东,显卡也坏的多,修过一次

网友:
高端游戏本,很少见啊!

网友:
楼主热心肠,赞一个!

网友:
感谢,下次可能也能用得到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想  果断加分

网友:
这本子显卡坏的多。BIOS坏的不多见。

网友:
蓝天代工的配置都不低

网友:
带程序ec好买吗?可以直接飞ec脚位刷其程序吗?

网友:
上次修到台DELL的也用的这个板子。。

网友B:
通病是EC的程序问题 ?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收藏起来

网友:
这个 EC 有个 单独  BIOS 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少了,遇到了维修资料也少,BIOS 下来保存,加分了

网友:
现在蓝天代工的是不是很少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多谢分享

网友:
高端本,能修能赚不少

网友:
我上次也遇上一台这样情况的外星人报价后面不修了!

网友:
剪板EC就是带程序的EC芯片吗?请教一下

网友:
这真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是EC的程序问题 ?

修到过的都是显卡方面 和温控方面问题居多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上述现象的,但进系统也会掉电的蓝天板子没搞定。别人换过显卡,我换了桥。还是一样的。就是没弄EC。

网友:
前一段时间确实遇到和楼主描述一样故障的机器,什么资料都没有,最后放弃维修了。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一样的独显供电坏了机器能亮但滴滴报警然后就关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个东东,显卡也坏的多,修过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 有一台一样的 ,不过推掉了,学习了

怎么不接啊  是没时间 还是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接啊  是没时间 还是没信心

客户报不起价!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还没没见过这种主板

网友:
这个机子比较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还是可以进系统的 ,万一要是整的不亮了 。没有精钢钻,就别拦瓷器活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刷过bios

网友:
剪板的出问题的还是多,楼主运气好

网友:
有一台开机掉电的机器 不好弄啊

网友D:
从未见过比楼主更硬更吊的人 大力支持
muqian
这下见过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未见过比楼主更硬更吊的人 大力支持
这下见过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 bioS 问题还不少呀 !

网友:
谢谢分享了,现在的EC就是烦,

网友:
不是战神吗,未来人类?

网友:
是什么品牌旗下?神舟好像有款机子也是用这块板

网友:
要是能附上刷EC的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 bios 会用到的

网友E:
好牛B的人在【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牛B的人在【迅维】

你更牛逼啊,大哥

网友E:
我B有你牛吗,你这个牛欢喜,我家的牛特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B有你牛吗,你这个牛欢喜,我家的牛特喜欢

牛欢喜很好吃的,要不要来试试

网友:
好像很多原因会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  刷BIOS  换了EC  还是不行  显卡所有费供电都正常

网友:
EC BIOS真不好刷,还没刷过

网友:
是很少修到这样的板子了,太高端了

网友:
好东西,可我没分了

网友:
整个论坛只有这一个EC bios差2分可以下了,管理员大哥让我再灌一个水就够,谢谢了.

网友:
9分现在可以下载了

网友:
这个报警修过,我修的是那个6脚的管子挂了,开机进系统就不停的报警

网友:
总结为 显卡和EC,楼主是换EC好的吗

网友(2017-06-07):
谢谢分享,我的也找到问题了

网友:
能不能用啊

网友:
下个试一试

网友:
要那么多分啊

网友:
没有分了。。。。。。。。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先收藏以备不时之需,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报价不低啊,楼主又大赚一笔,

网友:
呵呵,我也接了个,报价1000,开始搞

网友:
这款高端机下载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EC BIOS没有刷过,求分享方法!

网友:
这本子显卡坏的多。BIOS坏的不多见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收藏

网友:
前几天修 了一台一样的    也是掉电            几乎是定时掉电          最后发现是被人做手脚了                          搞了好几天

网友:
显卡坏遇到过2台

网友:
腻害腻害,舅服你

网友:
我也 有一台,不会掉电,是不跑CPU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