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烧了12V其中一组MOS管

楼主(2016-11-15):
华擎N68-S 烧了12V其中一组MOS管,换了上下管,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那组MOS管还是发烫,那组G 极电压不正常,那里出问题?
芯片

网友:
有副PWM芯片吗?

网友:
那一组发烫的拆掉不装 试试

网友:
看下G极和芯片是否有断线

网友:
拆掉,量一下

网友:
看一下那组的自举电容 电阻

网友:
管理芯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