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80 进水机器 华强北没修好的 我修好了

楼主(2016-11-15):
先处理别人修过的地方然后把能看见的断线的地方都补上然后测组值没有短路了 开始上电 保护隔离不过  bq737 主供电没有 直接飞一个20v过去 bq737工作了  但是没有acin 信号 换了个bq727   acin出来了 测了下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按开关有跳变 3v5v都出来了  电流0.1  线性3v也正常  pw btn  rsmrst也正常  ec应该工作了  slp4页出来了  桥也应该工作了 第一步 应该芯片本身没多大问题  然后狂刷bios  还是不行 然后发现bios没有被读取
量了下bios到ec断线   飞线 按开关 电流出来了 但是啪的一声 又掉了  这清脆冰凉的声音 让我顿时进入了寒冬
再上电 到0.12停住了  显卡电压出来了  量了下 systempowergood信号被拉低  直接把 各个信号切断  重新从ec飞线到各点  然后用胶布固定好  开机  亮机了   还好cpu没坏是板载的报价报的450  不知这个报价是否有点坑 大家一般报的多少?

网友:
systempowergood   是什么信号了,是CPU供电好 发给桥那个吗。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手,,。。

网友:
楼主赚钱了,450不多

网友:
楼主你上图片的话肯定可以加分啊,这样发帖大部分人都是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楼主高手,让我报价最多200

网友:
不坑   别人处理不了,你处理得了这是自己的能力, 对自己的能力要肯定。

网友:
版主说的对,楼主还出个电路图,不然看的有点绕

网友:
其实华强北不一定就说都能修的好,很多时候机器多基本超过一定时间没弄好就过了,叫客户换板了,估计你这搞下来也得有一天时间了。。不一定划算。。

网友:
进水的嘛,呵呵

网友:
这贴只能看出楼主是高手,就是贴子放的不大好看明白

网友:
二修的板子报价可以相对高点 具体价钱看你的客户

网友:
信号全部飞线,450不高,换板子都得1000+

网友:
这个可以报个高价的

网友:
老板技术很好。

网友:
二修机价格报高点,报低了人家不相信你技术。

网友:
这种机器EC没有工作,不触发的首先条件就要测量BIOS是否工作呀,可能遇到新手了,华强北也全不是高手,菜鸟也是很多的

网友:
V4000图纸谁有啊?

网友:
待机电流0.1 打错了吧

网友:
有没有人能发帖讲讲这么报价,新手啊配件啥的都不知道这么弄谁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