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R-7420不进系统、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奇葩问题待续、、、、、、

楼主(2016-11-15):
DELL14R-7420奇葩问题、续集!!!!!!
昨天接到一台笔记本DELL14R-7420、版号:DAOR08MB6E4、REV:E4、
据客户描述、进不了系统。看了下这台笔记本、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机没显示、告诉客户、主板问题、。拆开后。检测、
经过检测主板问题。报价。客户爽快答应了。修主板。
先刷个BIOS。开机试了下,每次都可以开机,
肯定可以了,钱到手了、正在准备装机。新的问题又来了。而且真奇葩。
装键盘不显示、拔了键盘一切正常。也是醉了。进系统擦键盘、死机、
先换了个EC、一样。
故障依旧。

因为时间问题  下班了,晚上回去下载了图纸、研究了下。论坛有人说到这个问题,没搞定,
打开图纸,
研究

KB_DET#
这个信号来源、
进了南桥

难道让我干南桥。
淡定、睡觉。明天在修,
第二天早上刚来。直接断开键盘的一脚、秒了。
通知客户来取电脑。这两个点断开就行了 。

论坛好多BIOS都是用不了的  我传个好用的。保证好的
主板版号:DAOR08MB6E4、REV:E4
请看清楚版号在下载  不然后果自负

DELL 14R-7420 DAOR08MB6E4 REV E4.rar

网友:
这个信号会引起,死与不死的状态有没有 测过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奇葩呀,是不是程序没刷对呀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问题蛮奇怪的

网友:
问题确实奇葩,要是我的话估计搞不定了

网友:
其实把键盘上一脚的银漆刮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是醉了!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A:
KB_DET是键盘检测?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断开键盘检测脚~键盘还能用吗?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一般插键盘不开机,不插能开,一般不都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直接把检测脚断开了?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我修的是偶尔能进系统进系统风扇还不转 大多数是不亮的 码跑跑不完CPU核显电压不出 修了半天没修好最后换南桥好的

网友:
以前这个机器也碰到过接键盘不开机的,都是直接换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_DET是键盘检测?

是的,和那个CPUDET#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