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手机不开机,发热量大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5):
接到一个手机,发热量很大,又不开机,据客户说,充电也不管用。
很明显,第一感觉就是哪里短路了。接了电池,不按开机键也很烫。
这时候可以判断,就是电池过来的那一路,或者pmu坏了。但用户说,
法热的时候,屏幕有图案。
哈哈
很明显,就是背光坏了咯
所以,如图。
提醒下,这个电容不要更换普通的,这是高耐压值的,不然又会容易击穿哦

网友:
觉得可以的话,麻烦各位评分咯,不会影响你们的积分,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用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容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容应该可以吧

这个要看耐压值的,你可以用外用表测量下,记得有20几伏,所以我特别网购了一个50V  1uf  0603的电容。

网友B:
能在茫茫大板中找到它也是不易啊!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茫茫大板中找到它也是不易啊!有图纸吗?

是啊,找了好久。不过比起那个U200来说,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茫茫大板中找到它也是不易啊!有图纸吗?

有图纸。喜欢就麻烦评分一下咯,谢谢

网友C:
这个是有点腐蚀的感觉。

网友D:
跟红米1系列差不多  有点通病的感觉

网友E:
能附上图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点腐蚀的感觉。

没有,自己用烙铁焊接,涂了松香,然后酒精一上,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红米1系列差不多  有点通病的感觉

是的,小米的这些机器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附上图纸吗。。。。

有图纸,在另外一个帖子上呢,刚学会发帖,不太会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有,自己用烙铁焊接,涂了松香,然后酒精一上,就这样了

好吧,最近修进水的修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吧,最近修进水的修多了。。

进水的还修理?我是觉得用不了几天,干脆不修

网友:
容易找到的故障元件,这个电容换了好多,现在我都是拆了不安装,安装了电容屏幕不闪屏,但是恢复出厂设置了就没用,还是会闪屏

网友:
这个是红米2的通病,我已经修了4个了,它是一套的,电容,电感,二极管,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还修理?我是觉得用不了几天,干脆不修

没办法,不修的话没事情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