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20 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6-11-15):
今天接了个Dell机器拿来能开机结果进PE不认硬盘 果断报价修机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

网友:
量都不量就是南桥啊,这种南桥不容易坏

网友:
这也叫维修?硬盘本身及接口都不查查?

网友:
也不测测条件就直接换南桥?楼主厉害!!

网友:
查南桥sata模块

网友:
那个硬盘排线也容易坏

网友:
打下阻值,也可刷个BIOS等。

网友:
检查接口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会是你bios模式没有调好吧

网友:
那就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SATA模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