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A不开机,打不出电话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5):
接到一个小米2A,表现为不开机,有短路电流。后来发现是电容被击穿了。如图01更换之后没有大电流了,但是发现有轻微漏电。考虑到是从bat出来,那么只能是在bat网络的某个地方挨个排查,最后发现U200漏电了。。。果断更换,搞了整整一天,终于修好了。

网友:
觉得可以的话,麻烦各位评分咯,不会影响你们的积分,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好贴必须加分

网友A:
谢谢支持。初次发帖,请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支持。初次发帖,请多多关照

必须要关照

网友B:
漏电的不好查  楼主技术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的不好查  楼主技术强悍

谢谢夸奖,我也是找了好久,不好找,搞了半天了都,

网友C:
楼主采用什么方法找出这么小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采用什么方法找出这么小电容的?

用手机摸,哪里发烫点哪里,哈哈

网友:
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会发烫

网友:
是的,短路了,就会,要么被保护

网友:
u200是什么芯片

网友:
好像是apcm-7051,有段间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
手机主板上的元件太小了,动一下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2a  销量不咋地  能接到修好的也没几个

网友:
附上图纸00000000

网友:
修的很好,给你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