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掉电

楼主(2016-11-15):
Y470掉电,再次触发裸板上电0.4  飞根线搞定

网友:
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给个思路啊··我这有太g360一样故障

网友:
这是拉的那个电压?具体解释分析下

网友:
19v断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19v过孔断线

网友:
嗯,这个看来是看图纸修的,要是换个人早就把CPU供电芯片干上千百遍了

网友:
19v过孔断线啊!靠 ,高人不说还真猜不着.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思路就完美了,一般人士看不懂啊

网友:
厉害,这样修机器,自己看起来都赏心悦目,Y470通病是LEDVCC,

网友:
一图一世界

网友:
给个思路赛楼主

网友A:
CPU供电?19V断线?

网友:
19V断线导致。

网友:
cpu无19V供电了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
又是腐蚀的,呵呵

网友:
加上说明多好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秒杀了

网友:
风扇下 CPU供电芯片断线  通病加个权限

网友:
供电芯片主供电断线了吧

网友:
这是刮掉漆飞的么,为什么不飞附近的公共端电容?

网友:
通病,遇到过一次,cpu供电芯片的19v主供电断线,不过哪里用拉这么长的线啊,直连旁边的公共点电容拉过来就行了

网友:
没理解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19V断线?
cpu供电芯片的19V

网友:
怎么没有图呀 是什么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断线了啊,秒杀啊!

网友:
不给思路,差评.

网友:
来个分析思路啊

网友:
板层断线了。是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这个应该算通病了,CPU主供电芯片缺电压,

网友:
19v断路~~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cpu的主供电断线吧

网友:
到时没碰上过。不过收藏了。下次有可以秒杀了

网友:
供电断线了啊

网友:
下次修到这种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
这是CPU没有19V电压的吧

网友:
某芯片缺少主供电 到这的缺点掉电 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