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6-11-15):
这板子到手是不跑码,老样子短接Q39亮机,,,然后第二天我拿起来试了下,就跑这个代码了,,我也是一头雾水,,,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
板子是MS-7592 VER 5。2

网友:
郁闷,大神都在睡觉,,,,

网友A:
msi的板子吧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的板子吧  没有图纸吗

有图纸,,我没理解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不懂得要怎么去搞了

网友:
短接Q39亮机,,你怎么知道的?有高人啊!

网友B:
13已经自检键盘了     如果不亮机就是集显问题了    加个独显试试看看可以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已经自检键盘了     如果不亮机就是集显问题了    加个独显试试看看可以亮不

我试过用独显,不能亮机,,,,郁闷了,,到嘴的肉飞了

网友:
V星的主板BIOS也是容易坏掉的。

网友C:
建议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刷下BIOS,试下

现在板子自已又能显了,,我不敢出啊,,这样子担心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板子自已又能显了,,我不敢出啊,,这样子担心返修

现在只能试一宿机看明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能试一宿机看明早的了

我现在都怕V星G4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能试一宿机看明早的了

感觉H61  跟B75系列的好修一点,,,AMD全系列的都好难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能试一宿机看明早的了

现在有空我又拿出来试下,,关机变重启,,艹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空我又拿出来试下,,关机变重启,,艹蛋

被犹豫,刷吧

网友:
WAKE 没有被芯片拉低,,,PS—ON    低,,直干IO   OK了

网友D:
修这板真苦,,干了网卡,,干声卡,,干完声卡干IO,,,完事还得装回去,,,

网友E:
原来是IO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IO出问题了啊。

我也没搞懂,,,现在声卡没声音,,,驱动正常,,艹,,,,

网友F:
这板修的也真是悲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这板真苦,,干了网卡,,干声卡,,干完声卡干IO,,,完事还得装回去,,,

IO问题,按思路搞不明白了,
不过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问题,按思路搞不明白了,
不过好了才是硬道理

没好声卡不能用,VIA1608的,,,驱动正常没声音,,好不容易垃圾堆里翻出个一样的声卡,,装上去一个尿性,,,不修了,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修的也真是悲催了

要不要换板换人啊,,哈哈,,,,我已把板子一脚踢进垃圾筒了,就因为声卡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好声卡不能用,VIA1608的,,,驱动正常没声音,,好不容易垃圾堆里翻出个一样的声卡,,装上去一个尿 ...

别扔,先放一边不管它
有料板时拆上个,证实一下是不是声卡的问题,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