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511 1.22不显示!

楼主(2016-11-15):
RV511 1.22不显示!
上电,电流1.17-1.23-1.35-1.22 不动了。  COMS电池放下电,就可以开机,亮机。 断电后上电,又这样了。 亲,你们说是桥啊,还是BIOS呢。。
问题已经解决了: 次机待机时只有3 5V线性电压,触发后才有3 5v。实测,3V电感 5V电压  5V电感 5V电压。 问题出在3V这里。供电IC是51125.  1#2.2V 不对高了。 6#1.2V 正常   3#REF 0.45不正常。 换掉IC。 3#REF 2v 正常了。 触发 3 5 V 完美出来。 亮机。 谢谢大家!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刷机不行再考虑桥吧!RTC,复位查查.

网友:
放下电可以亮机的话一般是RTCRST#出问题,楼主多测试下吧

网友:
就是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基准电压不正常一般都是芯片坏吗

网友:
楼主是三星的机器吗?

网友:
这种现象容易误导人,结果还是修供电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