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 微短路 怎么 烧鸡呢?

楼主(2016-11-15):
修到一个华硕K43sv,3V微短路,但是就是烧不出来。大家都怎么烧的呢

网友:
烧不出来就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一路一路断开,断到哪不短就是哪一个短

网友:
分段断路法和据经验易短路的元件先拆.

网友:
3 5v短路,分为2种情况,阻值10以下,直接接上最大的电压去烧,比如3v就拉个3v上去烧,基本马上会发烫

第二种情况,就是微短,那只能接上最大电压,根据经验,电压到哪里慢慢去摸,实在不行就一个个拆

第三种,完全短路到0,但是又不发烫的最蛋疼,还是一个个零件去拆

网友:
直接接个可调电源到3V电感看下有无拉低

网友:
用3V电压烧    如果烧不出来就带电拆   拆到没电流就是它了

网友:
烧不出来就拆嘛,有点位还不好搞嘛

网友(2025-03-02):
热成像一打

网友:
用红外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