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一亮既灭

楼主(2016-11-15):
32pfl3605,该机亮一下就灭,不到一秒,量供电,5伏,12伏均正常,故障范围定在高压板及灯管。高压电源一体板图:我修显示器测灯管工具用不上了,改高压板也不可能了 。更可气的是:高压板上控制芯片标注为:oz99  bgn 压根就没这芯片。这可咋修?谁有电路图,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6-11-16 17:44):
根据建议,外接19寸灯管,亮一秒左右。可以确定高压问题。但不知高压芯片型号。

网友A:
灯管总有的吧    外接灯管来排除灯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总有的吧    外接灯管来排除灯管的问题

怎么接法?高压包边上的两个插口,接灯管两端?怀疑可不可以。

网友C:
你描述的故障多半是高压和灯管问题。我上次修到过这种机子 里面好像是一个很长的的灯管盘在一起的一搬高压条点不亮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肯定灯管不行了.板子很少出问题.

网友D:
电路板好像是LG的,楼主发的是飞利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故障多半是高压和灯管问题。我上次修到过这种机子 里面好像是一个很长的的灯管盘在一起的一搬高压 ...

那高压包旁边的两条线,是不是高压输出,一条是灯管供电,一条是灯管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好像是LG的,楼主发的是飞利浦???

是的,无法判定灯管还是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好像是LG的,楼主发的是飞利浦???

是菲力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故障多半是高压和灯管问题。我上次修到过这种机子 里面好像是一个很长的的灯管盘在一起的一搬高压 ...

还能不能找到电源板图纸?有的话麻烦给一份。谢谢。

网友:
灯管问题多

网友E:
32寸的灯管 一般点灯高压条估计点不亮,最好先测试两个高压线圈的次级绕组的阻值看看是否是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然后再找一个32寸的屏,用屏上的灯管接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法?高压包边上的两个插口,接灯管两端?怀疑可不可以。

是4灯的吧

网友F:
直接换上面的灯管吧。飞利浦通病

网友G:
你还是考虑一下灯管吧

网友H:
它只接出的是电压端,另一端应当是地,

网友:
不象,亮的时间很短,灯管有问题能亮一秒以上。

网友:
不是,进灯管两条线,看不到里面几条。

网友:
不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寸的灯管 一般点灯高压条估计点不亮,最好先测试两个高压线圈的次级绕组的阻值看看是否是一样的,如果一 ...

就一个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上面的灯管吧。飞利浦通病

好的。拆屏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还是考虑一下灯管吧

不得以就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它只接出的是电压端,另一端应当是地,

显示器上是反馈啊。

网友I:
飞利浦一般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利浦一般都是灯管问题

拆屏是绕不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拆屏风险大。

不用        拆,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换灯管吧!不需犹豫.

网友J:
飞利浦液晶电视为哈用LG的板子
是不是二修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利浦液晶电视为哈用LG的板子
是不是二修的板子

是的,二修的。

网友:
二修的,最不好弄,我是不敢干
看来要考验楼主的功力了

网友K:
楼主,接上显示器的灯管一样可以测试,不一定要找32寸的灯管试,两个接头分别接灯管的两头我试过,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接上显示器的灯管一样可以测试,不一定要找32寸的灯管试,两个接头分别接灯管的两头我试过,可行.

谢谢提醒,我大着胆试了,外接19寸灯管,亮了一秒。可以锁定高压部分了,能换高压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