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掉电重启

楼主(2016-11-15):
来一台Y410P独显开机到1A左右两秒后掉电重启,拆机测量发现电压,平台复位OK,网上刷了俩套BIOS还是一样,有个帖子说加CPU滤波电容好的,又加了两个330还是不行,既然机器都没亮,先修亮机再说吧,上BGA加一下,还是不亮,最后换内存好了,因为没有低电压的内存,找同行借了一根插上电流有明显两次跳变,接屏亮机。。。。。小白发帖,老司机别喷。最后上传亮机备份BIOS,希望大家碰到不走弯路

网友:
被掉电忽悠了吧,挡电流估计你早换内存试了

网友:
差一点走了弯路了

网友:
亮机备份BIOS没上传啊!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网友:
是这样的,新款1.35v   ddr3L 1600用普通的1.5v内存上上去没用,但是联想的机器应该内存读不到会报警

网友:
那应该是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一般这种就麻烦了。如果一直修主板可能主板就没用了。。

网友:
这弯走的乱套了

网友:
BIOS补上,谢谢回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y410p nm-a031 rev.1.0 uh52 uh53.zip

网友:
楼主掉电怎么想到换内存的

网友:
没把板子修废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