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228H白屏维修

楼主(2016-11-15):
收到一个现代E228H白屏,本以为是屏故障,打算修屏的,结果量了屏保险发现没断路,因手头没22寸驱动板,就用了1个19寸的驱动板带了一下屏,发现能黑屏,至此估计屏无故障,换思路维修驱动板,测量一下屏供电发现没有3.3或5V的供电,以为是BIOS造成的,刷了一个仍然白屏,看电路屏供电是由一个MOS管9435连过来的,测量了一下9435两级,发现一端欧5.3V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了,更换后白屏修复

网友:
白屏肯定要先测一下驱动板上的5V的

网友:
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白屏一般就是直接找屏供电

网友:
找屏供电很容易,但是解决原故障重现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