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us3开机进wosdos界面重启

楼主(2016-11-15):
今天修到一台技嘉主板开机进wodos界面重启,以为系统坏了,进PE提示错误,试了好几个u盘不是提示错误就是在pe界面不动了,插上鼠标键盘没反应,拆下硬盘go好系统也是不能正常安装,去其他机器里面测试了硬盘是好的可以正常装系统使用,拆下主板在试一次还是不行,看到主板上有两个blos,试着兑换一下看看,在次装系统可以了,系统已做好,烤机正常

网友:
BIOS真是能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啊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下芯片好了,楼主好运气,记住了,下回我了换下

网友:
技嘉这板做工还 不错。

网友:
技嘉是垃圾主板,我不喜欢。

网友:
BIOS问题,看来可以造成千奇百怪的故障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呀

网友:
我本来猜想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开机进windows界面重启,原来是BIOS出现问题了

网友:
现在主板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呀!

网友:
受教了 大神

网友:
一般不是外设就是BIOS吧

网友:
技嘉双bios、换掉 可以修好很多故障

网友:
开机进windows界面重启,原来是BIOS出现问题了,学习了

网友:
怎么牛呀它怎么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