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G移动增强版可以刷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6-11-15):
求指导
红米note可以刷机不能开机,好奇怪,请问什么问题

用线刷宝刷机,最后显示刷机成功,就是不开机
夹电按开机电流到100ma就自动掉,一直按开机电流 保持100ma,一松手就掉,接usb夹电开机,电流保持在100ma
感觉是短路,不知道哪里短,把主板上 每个电容测了一边,没发现短路的
  图纸下了,不知道从哪里查起,望指导,谢谢

网友:
你这是山寨的吧

网友:
不是吧,在官网买的,还带发票的,用了2年,现在挂掉了

网友A:
重新刷机吧  线刷包 刷机精灵啥的  都不是救砖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机吧  线刷包 刷机精灵啥的  都不是救砖包

这个软件看着挺牛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机吧  线刷包 刷机精灵啥的  都不是救砖包

嗯,我找找救砖包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看着挺牛B的

付费的肯定比免费的好吧

网友:
都短路了,刷得哪门子机啊

网友:
刷好了,原来手机没问提
用这个贴在刷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132778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