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GA-G41MT-S2PT插电自动开机 请指教

楼主(2016-11-15):
跪求  GA-G41MT-S2PT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了,另开机脚是高还是低,。

网友:
跑绿线一路看看有没有三极管击穿。

网友:
rtc电路   开机排针  绿线电路

网友:
短接开关针4秒,能关机,正常,重新设置coms,检查开机电路相关的零件

网友:
短接开关针4秒不能关机,检查绿线相连元件,80%是IO坏,注意有的主板不装CPU或没有CPU供电也可能无法关机。